华硕B85M-K反复重启转转停停维修

楼主(2020-11-02):
收到一批网吧的都是华硕B85m-K的主板,收到症状为可以触发,但反复重启。因为找Bios看到论坛这块板相关资料较少,且有几块板都是相同的问题,所以发一下给同是小白的小白参考一下,大佬轻喷。刷了一下bios后症状依然一样,但拔了bios触发便不会反复重启而是常转。所以多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。量bios座7个脚的值正常。后直接测量电压,看是否缺电压。测量后有1.8cpu供电,1.5内存供电,1.05桥供电,无1.5PCH电压。量了一下相关电阻和电路阻值正常且无断线。判断为PU400坏。直接飞线1.5dual至此。可亮机。(ps:这款板好像鑫智造点位图无阻值资料,可以参考h81m-k)

网友:
是bios供电问题?

网友:
说的很清楚桥1.5v没有,难道都不思考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