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O Y3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11-02):
  【故障机型】:ViVO Y3

【故障现象】:

  同行寄修一台ViVO Y3,没给屏幕,说是显示充电不进电,插充电器充电电流0.01A。

【故障分析】:

  显示充电不进电考察降压电路充电ic、电感和自举升压电容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
  观察充电ic已经碎角了,这能充电那才见鬼了,更换一个ic故障依旧。

  找到ic左上角这个电容两头都有阻值,一头通下面电感,插充电器测电感上的电压只有2.2V。

  拆了电感发现底脚已经掉了,更换一个电感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
  开机测试,完美修复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一讲解就明明白白了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