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150M-D3V触发掉电

楼主(2020-11-02):
     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,说是不开机。风扇转一下就停看了一下主板是技嘉B150M的,这类风扇转一下就停的大部分是主板问题。换了内存和CPU果然还是老样子。让客户留机。拆下主板开始量测电压,发现DDQ1和DCQ1的S级电压都偏低 VCCIO只有0.6而VCCSA只有0.75正常应该是0.95和1。05.那就来看看这两个电压的产生过程,量测DCU1的三脚只有1.64正常应该2.5.看看这个2.5是从哪里来的。 是IO直接发出的,IO坏了?量测一下阻值只有043阻值低了 拆掉OBC16和OBC15阻值正常了,上电显示了。大家以后如果碰到这个问题不妨看看这里。兄弟们加点分吧!

网友:
2.5V IO发出来的,基本没问题大部分是外围电容问题

网友:
谢谢楼主学习了谢谢了麻烦了

网友A:
两个电容都短路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电容都短路??

不知道是哪一个坏了,都拆掉了

网友:
昨天还碰到几台上电掉的  1。05V供电芯片爱坏

网友:
这个技嘉主板的通病吗?我都修了好多台了,故障都喜欢开机掉电一直循环。

网友:
电容微短造成电压低。修得好

网友:
外围电容故障了。。。赞一个

网友:
记得补回去哦,加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电容都短路??

正常多少阻值?

网友:
技嘉这个2.5v基准的电容特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