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250MH点不亮

楼主(2020-11-02):
跑马到D9,不加内存报警,内存1.2 .0.6    141,285有3.3V,,284脚也有3.3V,点不亮,内存和CPU都换过,BIOS刷了论坛所有的,都是一样现象,求解决方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IOS自己在淘宝上买个试试。

网友A:
BIOS可以排除了  这个板子魔改下点亮志强都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可以排除了  这个板子魔改下点亮志强都是可以的

如何魔改,求指教

网友:
板子确诊了,是桥坏了,一个USB数据线无穷大,现在的桥不是以前了,数据线开路都不能点亮

网友:
具体图片在这里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1-01-12):
同款主板  开机界面显示一下就没有了。也不跑码,BIOS已经刷新过了,故障依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