摩天酷笔记本开机时不能充电

楼主(2020-11-02):
摩天酷可以开机,但是开机时不能充电,关机后才能充的进电

网友A:
充电器功率不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器功率不够

但是我用可调电源充电时,开机充电时电流表电流在0.05A左右,没上去啊,怎么存在功率不够呢?

网友:
这电脑。。。。。。听都没有听过

网友:
看这个电池电流表电流是5A的不一定够

网友:
查一下原装电源是多少安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