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-S3触发掉电又触发又掉电循环(已解决)

楼主(2020-11-02):
一块技嘉GA-H61-S3触发掉电又触发又掉电循环,现象是风扇转一下又停,又转一下又停,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主板缺少某个电压导致掉电,掉电还能自己触发,基本可以排除短路,测了一下各个主要供电,内存1.5有,1.05cpuvtt有,桥供电有,cpu供电无。所以判断由于没有cpu供电造成触发后掉电,此板cpu供电芯片为95836,第9脚为芯片开启,测了一下9脚为底电平,可判断芯片没有工作,按图跑线,Q17的2脚测无电压,Q16各脚电压正常,但却没有导通,直接更换之。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

网友:
CPU供电不出碰到开启没有的相对较简单。

网友A:
Q16不导通,Q172脚G极是高电平才对吧。,CPU_VTT 上拉,VTT_PWRGD 才是低电平吧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Q16没有导通,Q17导通就不正常,反过来就对了

网友:
好久都没有看见H61的板子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16不导通,Q172脚G极是高电平才对吧。,CPU_VTT 上拉,VTT_PWRGD 才是低电平吧。

对,我认为也是这样

网友:
Q17拆除,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感谢分享,先收藏,留着以后遇到参考

网友:
技嘉板子就是喜欢坏各种小管子!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,无EN就等于检漏,俺这两天修 几块板,都是电压和EN正常的,查不到问题,又没芯片可试换,有点烦

网友:
我是直接拆了不装

网友:
如果Q16各角电压OK,那Q17应该是低电平才对,VTT_PWRGD为低

网友:
不错,管子好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