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L553VD 键盘不能用 求解

楼主(2020-11-02):
GL553VD键盘不能用 外接键盘  鼠标都不能使用   BIOS刷过  有很多说是EC程序   问题   我在网上下了这个程序  但是在刷的过程中 报错  不知道有朋友遇到过  或者有解决的没  谢谢  在线等

网友:
外接也不行嘛这款机器键盘用不了,只要刷个程序就行了

网友A:
用管理员启动试试呢

网友:
外接应该是能用的呀我记得是,键盘排除过么还有系统之类的

网友:
刷不进去  不知道 怎么回事  在刷的过程中  就出现  我发的那个图片那样

网友B:
系统全部排除了    把硬盘拔掉自动进BIOS之后  也发现不了  U盘  或者移动硬盘  USB不管进系统 不进系统  都用不了
   难道南桥也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系统全部排除了    把硬盘拔掉自动进BIOS之后  也发现不了  U盘  或者移动硬盘  USB不管进系统 不进系统   ...

测下usb中间2跟数据线阻值正常都要一样的

网友A:
usb用不了那你怎么·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用不了那你怎么·刷的

我是自己备用了一个硬盘  系统装进去之后  在他电脑上解压  系统解压完成之后  在把程序拷贝到电脑里面  直接在我备用硬盘里面运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sb用不了那你怎么·刷的

量了所以USB的阻值为755  是不是 有点偏高了  USB供电正常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量了所以USB的阻值为755  是不是 有点偏高了  USB供电正常的

应该正常,把主板拆出来,仔细看下有无进水,bios里面触摸板能用嘛

网友:
ec那一块有无进水痕迹

网友A:
把机器的·键盘拔掉单独外接键盘呢试下

网友C:
程序刷一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正常,把主板拆出来,仔细看下有无进水,bios里面触摸板能用嘛

触摸板是一直可以用的  只是键盘 和USB都是用不了的  不管是进系统还是不进系统 都一样    机器无进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程序刷一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刷不进去   你没有看到我发的图片  好像没有检测到什么东西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机器的·键盘拔掉单独外接键盘呢试下

我就裸板试的  外接任何设备都不可以的   不管进不进系统    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管理员启动试试呢

论坛需要你这样热心的师傅

网友:
这个好像有个键盘中转的芯片。

网友:
这种问问要仔细 不是技术问题 是细节

网友:
ec问题吧

网友D:
在系统里安装一个软件,论坛里有,仔细搜一下

网友E:
是不是有一个键盘管理芯片呢,在外面

网友(2020-12-12):
引用 网友D:
在系统里安装一个软件,论坛里有,仔细搜一下

试过了 不行    估计南桥坏了    客户没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有一个键盘管理芯片呢,在外面

是的  跟那个芯片没关系 排除了  机器放弃 客户没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