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款笔记本HPNC6400一通电

楼主(2020-11-02):
老款笔记本HP NC6400一通电,电流从0.07A到0.40A左右,再降到0.07A,又到0.40A,这样周而复始,主板型号是HAT100  LA-2951P,我是小白,在这里求助那位师傅帮分析指点,再此谢谢,有劳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感谢分享

天意wx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你这是三板斧没效果吗? cpu上下 测试下供电 对着图纸测试应该不难

网友:
都有可调电源了,一定也有万用表吧。为何不量下各个电路电压看看

网友:
各个电都正常,3  5伏也有,可能上电时序中那个环节保护了才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只是自己初学还没那能力分析是那地方坏了,谢谢。

网友:
3-5V后面还有好多电压呢

网友:
cpu供电都没出,给你干成这样子,废了

网友:
945芯片还修

网友:
看到主板如此成色 只有一个念头仍垃圾桶去

网友:
学习的话不要考虑这样的电脑,这种,老手都要翻车。。。。
03-04年的电脑!

网友:
这个机器还修毛呀

网友:
电压没出完直接干显卡?整天想着通病?

网友:
我一脸懵,这玩意还有必要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