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air 换cpu无法激活

楼主(2020-11-02):
cpu被搞坏了,换了一个激活出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你说他技术好吧,他要换cpu,你说他技术不好吧,他能换cpu

网友:
晕死,不要是迅维出来的

网友A:
套件都是绑定的,当然激活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套件都是绑定的,当然激活不了

绑定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套件都是绑定的,当然激活不了

我看精华帖子都能激活

网友:
来学习学习“ cpu单独更换大法 ”

网友:
拆下来重新写码吧

网友:
要匹配系列号 或者那是 软解激活的

网友:
换码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换过不得行

网友B:
晕,还有这操作?苹果能单独换cpu吗?

网友:
从新写下硬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晕,还有这操作?苹果能单独换cpu吗?

理论上是可以的啊。平板解id就换码就行了。其他都可以更换芯片,按道理说我换cpu也是可行的

网友:
好像是听说ios14以上的系统,写三码都不能激活。

网友:
Air2 12系统以后硬解激活不了了

网友:
ipad air1换码后能激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理论上是可以的啊。平板解id就换码就行了。其他都可以更换芯片,按道理说我换cpu也是可行的

我的ipad5硬盘供电pp1v8短路,拆掉cpu不短路了,是不是
Cpu坏了!

网友(2020-12-02):
现在可以解决激活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