拼多多12元强光手电筒拆解

楼主(2020-11-02):
拼多多买的手电筒,
用了半年,现在不亮了。
因为晚上修打印机,要用这个。
现在是充不进电。
拆开修一下。

全部配件

量了一下18650锂电池,还有3V电压。
电池正常。

5200毫安,不知道有没虚标。
确实可以用很长时间。

放大看,里面生锈了。
这接头是铁的。
用万用表测了一下,阻值很大。
用小刀刮了一下,加点机油。
再测已经正常。
问题就在这里。接口生锈,导致无法充电。

这个按钮开关。

这是圆珠笔的按钮原理。一模一样。
按一下是开,再按一下关。往返循环。
这个开关按时间久了,不太灵活。
有时不归位。
把2个弹片直接用AB胶水粘贴在壳子内部。
涂了点机油润滑。
再试已经正常。

电路板:

看下主控

CX2859,三脚贴片
这个不是三极管
是一个强大的主控芯片。
内部有一个计数器,
开关按下不同次数,可以输出强弱闪三种灯光。

原理百度搜索如下:

这个弹簧,很关键。
丢了会导致负极断开。
氧化了也会导致灯珠亮度低。
整个手电筒的机身,其实就是个负极。

调焦环上,发现一颗圆钢柱,不知道起的啥作用。

这个狗东西,组装起来,难度很大。:lol
第一次组装好,发现充电不受控制。
插上适配器,手电筒自动亮。
后来根据电路图,发现按钮开关装反了。
又拆了重新组装了一次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买的是不带适配器的。
插口是小孔 3.5X1.3的。
用迅捷交换机的电源,刚好配上。

网友A:
成本做到极致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成本做到极致了!!

除了那个小圆钢珠。别的任何一个小弹簧卡子不装,都不亮灯。上面没一个多余的东西。

成本控制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

网友:
这么小的电池要是有5200毫安的容量手机也不至于做那么厚了

网友B:
珠子是调焦的时候咔咔响,模拟效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珠子是调焦的时候咔咔响,模拟效果

听你这么一说,还真是。
调焦时,会咔咔的响。
这设计简直绝了。

网友:
手电都被玩坏了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听你这么一说,还真是。
调焦时,会咔咔的响。
这设计简直绝了。

其实万用表档位开关也有钢珠子。
看到你这篇帖子倒让我想起鸠摩智了

钻研精神可嘉。

网友:
又一真.网红诞生

网友:
新手进来学习

网友:
精神可嘉

网友:
12块钱 楼主 难为你了

网友:
还有6元的手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其实万用表档位开关也有钢珠子。
看到你这篇帖子倒让我想起鸠摩智了钻研精神可嘉。

鸠摩智是我的徒弟。

他修东西跟着我学的。

经常到我店里来收垃圾。

网友:
原来那个小钢珠是这个功能啊

网友(2020-12-13):
和鸠摩智的风格一样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