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970显存供电对地为0,mos全拆了对地为4

楼主(2020-11-02):
Mos管全拆了金手指12v出来到d极正常,到s极后就对地阻值只有4了,求问各位老师傅该从哪里入手,可以直接从保险接12v烧机吗?
window

网友:
显存 或都 GPU短路,,可以加电1.5V烧机试试

网友:
这样修只会扩大故障,给专业的人搞吧

网友:
2楼的方法可以试试,如果烧不出来。就是核心短路了

网友:
显存短路如果烧1.5V 显存不热 核心热 核心报废 通常烧过显存供电或者显存 就算修好了也是花屏 打不上驱动 烧得显存百分之80核心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