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电脑主板开机就停和反复启停,以维修经验来说这两者故障有什么不同

楼主(2020-11-02):
我是指开机一转就停大概率哪里出问题,反复启停大概率哪里出问题

网友:
一转就停 一般主板 或者开关坏了 直接能想到的,  反复一般内存或者电源几率大

网友:
有点太笼统了,我是指是短路还是元器件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