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联想G405S LA-A091P REV1A A10 独显4显存原厂BIOS 4M

楼主(2020-11-02):
联想G405S版本: LA-A091P REV1A
AMD  CPU A10 独显
4显存
原厂
4M

联想G405S LA-A091P REV1A A10 独显4显存原厂BIOS 4M.bin

网友(2021-02-22):
BIOS 好用 秒亮 机子故障电流 1.4-1.5  屏幕闪一下不亮 前置摄像头亮 刷过以后正常开机了  谢谢楼主

网友(2021-04-10):
跟楼主情况一样,刷完秒亮感谢

网友(2021-07-06):
刚好用到  试下

网友(2021-08-30):
我的机器是G405S刷完此BIOS机器是亮了,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,集显和独显都打不上,不知道是不是不通用,希望遇到过的出来说一下。而且刷完这个BIOS,连机器的SN都变了。

网友(2022-01-12):
太感谢了  今天刚好有台 刷了就显示了

网友(2022-07-22):
A8 CPU可以用吗?

网友(2022-10-18):
BIOS  好用, 亮机快,原来电流1.4几来回跳不亮,复位3.3电压也在跳,刷完就好了..

网友(2024-07-27):
可以的,电流循环,不亮,刷完正常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