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161301-FC,板号17805-1,滴一声不显

楼主(2020-11-02):
小米161301-FC,板号17805-1,i5  8代。滴一声不显

客户自己拆机想换固态弄坏了。拆机发现充电电感部分19V电容烧 断路了,
更换后不行,刷论坛备份的一样滴一声不显,电流跳到1.0几然后稳定在0.7~0.8左右。
关机,大小写键,重启组合键没反应。有没有坛友遇到类似问题的?
另外这机不上电池会在0.6几反复重启,要上电池才行。应该是和苹果类似设计。

网友:
一首凉凉送给自己

网友A:
楼主,这个怎么接可调电源看电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这个怎么接可调电源看电流

联想原装适配器改的,好像老板是跟船长买的,type-c的都可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想原装适配器改的,好像老板是跟船长买的,type-c的都可以用

好的,谢谢啊

网友C(2020-12-14):
老铁你的 修好了吗。我的跟你一样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铁你的 修好了吗。我的跟你一样故障

不得,好像背面那附近有个小电感阻值偏低,烧鸡显卡附近发热。不确定阻值偏低正不正常

网友(2021-06-05):
电流表哪里能买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