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H81M-D2关机后自动启动

楼主(2020-11-02):
技嘉H81M-D2主板,供电等都是正常的,正常进入系统,但如果从系统关机,关机完成后会马上启动,重新进入系统,进入系统也是稳定的.没有任何问题.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这个问题的名称叫关机关不死。怎么修就不知道了

网友A:
技嘉H61,H81主板,关机风扇不停或重启,一般都是USB的OC电路有问,你可以查查,前后置接口边的两个分压电阻,55V是否分压成3.2V左右进桥,2.8-3.5是可以接受,偏离太多就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B:
主板设置里,看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嘉H61,H81主板,关机风扇不停或重启,一般都是USB的OC电路有问,你可以查查,前后置接口边的两个分压电阻 ...

好的,就按你的思路去查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设置里,看看啊

主板设置没问题,重置过了的

网友:
是不是网卡的问题 假如方便的话可以先拆了 试一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