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B75维修

楼主(2020-11-02):
收到一块七彩虹主板,开机风扇转几下立马断电,无法再次触发,经过一次次的断电量电压,发现无内存1.5V电压,1.05V,0.92V,和CPU电压都没有,跑线量电压发现UP6109只有2.2V,由于没图纸,估计是板层断线了,故飞线解决,把5V电压拉过来,开机能正常上电了,测试卡显示无复位,CPU还是无供电,感觉有点烦了,一个故障修完又有其它的故障,就放一边了。
晚上闲着无事,接着修,发现UP1625P的5脚EN低电平,跑线路发现Q12,QV15与EN相连,先去掉Q12,故障不变,没办法了,只能把QV15一起拆掉,重新测试,完美亮机,维修到此结束。第一次发维修贴,请大伙指正。

网友:
配点图更好

网友A:
现在的CPU供电电路不好修了,一般都是取掉一路。简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CPU供电电路不好修了,一般都是取掉一路。简单。

取掉一路?现在好多H61的CPU才两相供电,取掉一路估计没用几天就坏了

网友:
没有图纸的,自己跑线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