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AIR笔记本电池供电故障

楼主(2020-11-02):
小米AIR笔记本电池供电故障,电量75,外接电源撤掉关机,系统显示充电不升。开机检测都正常。后仔细观察电池接口黑线轻微发黑,清洗接口。刀片刮擦主板座子,故障依旧,果断飞线,一切正常。望同行借鉴。

网友:
小米的机器怎么都是接口问题,还是做工不行啊

网友:
小米的机器图纸没有不好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