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潮5000无待机

楼主(2020-11-02):
联想小新潮5000,板号:DG42A GD52A NMB244 Rev1.0无待机
机器接可调电源瞬间有0.01的电源跳变后0.00,拆开后测公共点无电压,隔离管PQ311不通,供电对地打阻值为0,短路,原来是因为公共点电路引起保护。烧鸡大法未能找出短路元件,只能逐个断开,到PJ1401时,机器公共点正常了,测试后时PU1401内部短路,芯片上标识AKUH,354,因为没有图纸,有谁知道芯片的具体型号

补充内容 (2020-11-6 20:19):
更换NB685GQ后正常

网友:
谢谢!你这边有图纸没?

网友A:
周边这个电容也是有可能的,烧机低电压大电流可以试试那个部件会发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周边这个电容也是有可能的,烧机低电压大电流可以试试那个部件会发烫。

没有发烫的,拆了这个芯片就不短路了

网友:
MPS的降压型内存供电芯片现在的3代和4代低电压内存供电芯片方案

NB685电源芯片(丝印AKUH).pdf

网友:
这板论坛有图

网友:
问卖芯片的

网友:
烧不出是不是烧的时间太短?

网友:
烧机低电压大电流可以试试那个部件会发烫。

网友:
更换NB685GQ后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