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E2242CA烧电源盒如何下手修理?谢谢
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,欢迎抢楼!

楼主(2020-11-03):
LG E2242CA维修店修过说是换了器件,使用超过三个月,淘宝买个电源盒,开机时灯按钮闪烁一下黑屏,拔下电源盒量电源盒头没有电压,拆开电源盒发现烧保护(如图),好像屏后横向一半发热?请求高人帮助谢谢了。

网友:
我放在窗台上,显示器背面一侧窗帘挡着另一侧对照外面阳光。所以不是显示器给电时造成的。

网友:
接个粗点的保险就行了

网友:
淘宝买东西没办法呀。真假难分。

网友:
一个适配器二十几

网友:
买个电流大一点的,还有就是输入电压变高也会坏

网友:
上维修电源看看电流啊,电流正常换个大电源,电流大查短路

网友:
屏后横向一半发热?

表示看不懂?

是换过电源还烧,还是?

网友:
本人实在看不懂.

网友:
半面热,我解释了是电视放在窗台上,一面被窗帘挡着,另一面太阳光照射到造成的与机器无关。烧的是淘宝买的卖家已将钱返回我的账户了。我正在等待把原来电源盒拿来,看是否电源盒少了?

网友:
是原装的电源盒打开了,淘宝买的电源盒骗了我,是次品。桌面上出现个VGA框怎么能去掉呢?谢谢

网友A:
知道了,那个vga线固定丝拧的太紧,松开一些就没了。接触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知道了,那个vga线固定丝拧的太紧,松开一些就没了。接触问题。

太高深了,表示看不懂!

网友:
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  ,关注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