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V3000死机

楼主(2020-11-03):
各位师傅请指导:有一台HP  V3000,无电池仓,用自带外电源供电,开机能工作约一分钟即死机,此时,鼠标、键盘都失灵。请高手们给予指导。

网友:
干显卡的机器都忘了!!!!!!!!!!

网友:
这么老还在修

网友:
这机器还值当捣鼓嘛 弄好了显卡也得挂 看样子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如果不想细搞就干显卡,想细点就测试各点电压,频率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回复!旧的还想用。

网友:
有一点说清楚,就是死机时桌面显示正常,能说明显卡坏吗?

网友:
这老爷机了还修??换一块主板也没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