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测直流电压,显示读数一直下降

楼主(2020-11-03):
万用表测量电脑电源12v,开始显示13v,慢慢降压,一直降到7v多,电压显示读数一直下降,脱离电源后,万用表不接触任何电路显示-3v左右。

网友:
不知道,水个经验支持一下

网友:
万用表坏了吧

网友A:
万用表测个1.5V电池电压看看,就知道什么情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测个1.5V电池电压看看,就知道什么情况了

试试看,万用表关闭电源等一段时间,空表显示0v正常

网友(2020-12-24):
表坏的机率最大

网友:
表没坏,我估计是一直连续测量,表内有存电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