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JX REV2.1无法上网?

楼主(2020-11-03):
x550jx rev2.1 有线无线都能正常识别不打感叹号,网络看似正常,刚刚连上网络的一瞬间能正常上网但过3-4秒左右浏览器就提示无网络。装过系统 一样,用外置USB网络连接器一样,换过网卡芯片一样 有没有遇到过的大佬

网友:
怪故障,少见啊

网友A:
是不是桥有问题 如果CPU是板载的还集成了桥 ,加焊CPU试试。

网友B:
网卡 供电 是否正常?

网友:
怪问题很少见

网友C:
这可能是BIOS问题 刷BIOS试试

网友D:
不能上网的时候有感叹号什么的?软件排除了吗

网友:
是不是桥有问题

网友:
确认南桥问题

网友E:
奇葩故障,没见过,可以先刷BIOS试试,不得就换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网卡 供电 是否正常?

能识别网络,我把网卡芯片拆了,用外置USB网络连接器,接网线一样,包括无线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奇葩故障,没见过,可以先刷BIOS试试,不得就换桥!

已经刷过来,还是一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不能上网的时候有感叹号什么的?软件排除了吗

没有,和正常联网一样pin网络就是网络会丢失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有,和正常联网一样pin网络就是网络会丢失

系统装过几个不同版本的,把网卡芯片拆了,测试无线一样看着是正常,用外置USB网络连接器打上驱动一样,就是无法上网,怀疑南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可能是BIOS问题 刷BIOS试试

刷过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桥有问题 如果CPU是板载的还集成了桥 ,加焊CPU试试。

桥分开的,我怀疑桥的问题

网友:
要么桥 要么CPU的指令集出问题了

网友:
奇葩问题越来越多了   还是先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小进水腐蚀拖死的  轻易不要动桥

网友:
换网卡,搞Cpu

网友:
应该是cpu逻辑部分故障了,换u看看

网友:
刷BIOS还是一样的话 搞桥吧

网友:
换个桥试试,感觉桥的问题大

网友:
最小化系统测试  硬盘系统都换过?

网友:
pe  或者安全模式看看     不行就干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