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7 显示屏5.7V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0-11-03):
【故障机型】:iPhone 7

【故障现象】:开机屏幕不显示

客户描述说使用中屏幕越来越暗,直到黑屏,呼叫Siri还能使用。

【故障分析】:
            刚开始屏幕是可以显示的,慢慢的越来越暗,然后就不显示了,呼叫Siri还可以使用,就是不显示,看来显示部分有问题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            把手机拆开,拿下主板,测量显示电压的对地阻值发现,显示电压的PP5V7_LCM_AVDDH 对地短路。

在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,C3901电容有腐蚀的痕迹,此电容是PP5V7_LCM_AVDDH 电路上的滤波电容。

直接挑掉,测量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。

顺手把电容补回去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            把主板装回去,装机测试,显示恢复正常,功能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。( 此故障是显示电压的PP5V7_LCM_AVDDH对地短路引起的不显示 )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逻辑清晰 一般情况打值查不出 只有电压测试 才可以

网友:
建议烙铁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