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3 F611P进液维修手记

楼主(2020-11-03):
机器型号:戴尔G3
主  板 号:LA-F611P
机器故障:进液未通电测试
拆机后主要这几个地方

做清理后,通电测试,自动上电0.4左右,机器不显示。重点查了SSD接口上方长毛严重区域。查图纸是1.2V内存供电。

此处两个电阻,为PUM01提供供电。经查,箭头处电阻一脚5,另外一脚0。随便找了个换上。通电测试,自动上电,掉电三次接屏幕已经亮机。然后就装机了,装好后发现,待机0.09,不自动上电,按开关没反应。指示灯不亮。这机器刚才插电的时候,电源接口附近有个指示灯会亮的。于是又拆机。上BGA100度烘烤5分钟。插电待机0.01,自动上电,机器正常亮机。装机测试,发现用久了,偶尔不能开机,不开机时待机0.09,怀疑有地方短路,不过没查到,键盘也完了。由于客户要的急,说先拿走拷贝数据,改天再送来修。给了维修费,就让他拿走了。昨天,客户拿来了说不能开机了。一看果然,待机0.09,按开关无任何反应。拆机真是没查到哪里短路。想着,能开机的时候也正常,应该不是短路引起的待机偏高。所以就按照不触发查。于是查了开机信号。

如图开关到EC时可以正常拉低跳变的,但是EC到桥的信号不会拉低。那就倒着查时序吧。

倒着查了5a,0V。又查了4,PRIM_PWRGD。这是个1.8V待机的电源好信号。这个1.8Valw待机电压是有的,之前查过,但是电源好信号没查。就在进水那块附近

这是个3.3V的上拉,测量一脚3.3,一脚好像0.几忘了。当时图上电阻有一脚是发黑的,图上是换了之后的。这电阻用万用表捅掉之后还没换,指示灯立即就亮了,自动上电。随便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去,待机0.01,再也不会0.09了。此机器修复。

网友:
发错版了,管理员移一下吧

网友:
适用,好资料,详细。

网友(2020-12-31):
正好修到一个进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