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86修改集显BIOS后装系统

楼主(2020-11-03):
一直无法安装系统。发现下载的10.12.6文件可能有问题。拆装多次,键盘排线好像有问题了。v b 2 4 等按键都不能用。外接键盘按alt好像也无法进入恢复模式。

谁有靠谱的系统文件,发一个吧。上次下的5.12G的系统文件,压缩包都无法解压,应该是文件有问题

网友A:
重刷BIOS,或者在别的机子装好系统再放回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刷BIOS,或者在别的机子装好系统再放回来

bios已经刷了。mac 不好找。都是window电脑

网友:
网上查了下,需要下载可引导的系统镜像做启动盘才可以。
有朋友有连接吗?谢谢

网友B:
https://www.applex.net/pages/macos/
去别的mac上把系统克隆一下过来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applex.net/pages/macos/
去别的mac上把系统克隆一下过来就可以了。。。

这个网站看过了。下载权限都没。。
谁有带引导的百度连接吗

网友C:
还是硬改稳妥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硬改稳妥一点。

改bios最简单省事的方法

网友:
请问键盘的排线能单独更换吗?还是非要换整个键盘

网友:
15寸的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