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故障]
苹果7代,无服务

楼主(2020-11-03):
苹果小7,信号时而无服务,s5和LDO9均无短路的情况下;一根线,换基带电源,搞定

网友A:
大部分是基带电源,有的是基带CPU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是基带电源,有的是基带CPU。

对对,都是通病

网友:
这是通病呀

网友:
这种就和6P触摸一样,修过板的人都知道。

网友B:
我这儿有个有信号,就是打不出去,一打电话等下就无服务,换了两个功放还没搞定,难道要搞基带CPU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儿有个有信号,就是打不出去,一打电话等下就无服务,换了两个功放还没搞定,难道要搞基带CPU?

把中频换下看

网友C:
楼主,LDO9短路,S5阻值190左右,还有的搞吗?

网友(2020-12-03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LDO9短路,S5阻值190左右,还有的搞吗?

把基代电源拆了,再测LDO9阻值,看是不是基带电源引起的

网友:
我这儿有个有信号,就是打不出去,一打电话等下就无服务

网友:
大部分都是中频坏,还有电源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