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MK开机掉电,下管短路

楼主(2020-11-03):
华硕B85MK开机掉电,掉电不重启,测CPU供电对地短路,查三组MOS中最下面一组的下管G级已经对地短路,D级也对地短路,于是更换下管,更换完开机不掉电了,测CPU供电有1.7伏,这下高兴了,以为可以亮机了,但是任然不亮机,代码跑07。纳闷中,CPU供电已经出来,复位,时钟都出来了,怎么不亮机

于是测刚刚更换的下管的G级对地二极值无穷大,开机下管G级无电压!哟嚯,原来下管没有工作!于是怀疑供电芯片也坏了,准备查供电芯片,但是转而一想,既然CPU供电1.7已经出来了,其他两组供电已经产生,按理说供电芯片应该已经工作了呀,为什么这组下管G级没电压呢。

于是再测供电芯片给这个下管G级提供开启工作的脚位,发现是正常的。难道断线了??????查一下板子后面果然!

下管G级和供电芯片的信号线腐蚀了一个小点,这下豁然开朗了,这个地方断线,下管G级悬空,CPU供电直接把下管烧毁。于是一坨锡补好线,再开机,还是跑代码07!
考虑这下应该是BIOS问题了,刷BIOS成功亮机

网友:
幸好是跑07 不然现在开机了你就不管他了 这组供电还是会出问题 到时候就可能烧供电芯片 或者上下一起烧 那CPU就惨了

网友A:
cpu供电1.7这么高的吗?我是新人别忽悠我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1.7这么高的吗?我是新人别忽悠我啊

8-9系列板子CPU供电是1.7V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-9系列板子CPU供电是1.7V了!

额。。我7代超频QL3X经常都是1.1V多而已

网友C:
华硕的问题是真的多 10块坏板  5块都是华硕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给同行们造福好多年了,继续,哈哈,822是永远不放弃的。

网友:
不错,思路还是比较清晰,直达病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硕的问题是真的多 10块坏板  5块都是华硕

不能这么说, 有可能是工作环境问题

网友:
技术牛屁。。学习了

网友:
新手小白近来学习

网友D:
换完以后 下管 G极 悬空  应该还会烧啊      运气好   省事了

网友E:
学习下,有空找个旧华硕练练,楼主很有经验,断线怎么补焊的?信号线非常细啊

网友F:
更换上管短路的,就要检查測电源芯片试好电压再上Cpu。不然cpu可疑损坏,损失严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1.7这么高的吗?我是新人别忽悠我啊

1.7-1.8之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完以后 下管 G极 悬空  应该还会烧啊      运气好   省事了

应该是换上后,G级当时我放过电,刚好处于低电平状态,下管mos处于截止状态,也是运气好。不然就像你说的要是当时G级处于给过一次高电平的状态那么下管也会很快烧毁,现在终于能理解g级不能悬空的道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学习下,有空找个旧华硕练练,楼主很有经验,断线怎么补焊的?信号线非常细啊

我打错了,应该不是信号线,是给G级提供电压的线,这个线比信号线粗,我是刮出一点点铜箔,然后少量锡膏放上去,然后风扇一吹,融化后就补好了。没有用烙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更换上管短路的,就要检查測电源芯片试好电压再上Cpu。不然cpu可疑损坏,损失严重。

多谢提醒,有道理!

网友G:
这个检测卡在那里买?我的检测卡去维修的时候忘记拿回来了,也不好用。
rnp130
淘宝,迅维店买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检测卡在那里买?我的检测卡去维修的时候忘记拿回来了,也不好用。
淘宝,迅维店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