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250M-DV2VX-SI

楼主(2020-11-03):
主机不能开机,初步检查电源坏,换新电源仍然不能开机。于是怀疑主板问题,检查发现5v短路,用维修电源烧鸡大法,先用2V,后来直接上5v发现有一电容微热,吹下检查电容短路,换了试机已经正常了。电容在最后一张图上。

网友:
Q30的旁边一个小电容。

网友:
非常好,学习下,谢谢大佬经验分享

网友:
烧机法,很多时候都烧不出来,不敢强来

网友:
没有办法,5v的供电短路,用5v的烧鸡,应该是安全的呀。

网友A:
这种不烧 真没法找   还有UP主是用嘴试温么 哈哈

网友:
捡漏了 安逸

网友:
烧机真省时省力

网友:
小新手来学经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不烧 真没法找   还有UP主是用嘴试温么 哈哈

我还真用嘴试温,因为手试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