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17 R4,成本800的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20-11-03):
接修外星人17 R4一台:

板号D751P 1.0:

到手故障大短路,烧鸡发现CPU发热:

换掉CPU,I7 7700HQ和5组供电MOS管,这个管子可不是很好换……
同时换掉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隔离管。这是换CPU,不用刷BIOS:

进系统测机:

 会员538058300鑫豆2025-5-27 21:55
 会员160300鑫豆2025-4-21 08:44
 会员1125608300鑫豆2024-4-13 20:37
 会员894671300鑫豆2023-11-18 23:13
 会员2192992元2023-5-10 15:51

网友A:
DRMOS,容易虚焊,没焊好会烧U

网友B:
这年头修个喜闻乐见的大短路也要换CPU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RMOS,容易虚焊,没焊好会烧U

是的这种MOS焊接难度不小,新手不建议尝试,代价代价太大了

网友C:
牛! 小伙子 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年头修个喜闻乐见的大短路也要换CPU了

其实游戏本现在好多都会大短烧CPU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牛! 小伙子 猛

哈哈,论坛大神云集,这就很一般般了

网友:
VRM不用换吗?

网友:
一般都是MOS管坏,芯片只是辅助驱动

网友:
这种管子还好换点  那种需要值锡珠的 才是真的坑

网友D:
下次找我买u 成本没这么高

网友(点评):
基哥CPU确实不错

网友(点评):
已经多次拿老铁的U,一次点亮,成色灰嫦好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下次找我买u 成本没这么高

你看你,光顾打广告了,分都不加

网友:
谢谢有学到东西

网友:
现在大短都不好捡钱了,不像以前电容一抠钱就到手了,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,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

网友:
老铁还有没有CPU,我这边又有一台死U的需要拿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下次找我买u 成本没这么高

刚从回复错误了,老铁我又有一台死U的,给我发一个U过来

网友E:
这确实不好换、板子散热做的比较好、温度掌握不好芯片很容易吹坏

网友:
牛人,话不多

干就对了

网友F:
这管子换不好就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管子换不好就击穿

哈哈,我感觉这管子不比CPU好换

网友G:
温度高点 对好位 好焊的很,一吹就上去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确实不好换、板子散热做的比较好、温度掌握不好芯片很容易吹坏

是的,相当不好换,但是不换电感都烤黄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温度高点 对好位 好焊的很,一吹就上去了。

哈哈,那下次温度再调高点试试,当然芯片能扛得住的前提

网友:
这个机器高温造成的

网友H:
cpu哪里搞到的??

网友I:
我现在还有一块这个主板,3v5v大短,桥也短,啥都短,丢在那好几年了

网友J:
昨天接了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本,大短路,1.35vs_vga上管短了,后级一个220电容短了,换了加电3.a键盘灯亮,内,外接都不亮,1.35是显存供电好像,估计显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cpu哪里搞到的??

没料板了,某宝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现在还有一块这个主板,3v5v大短,桥也短,啥都短,丢在那好几年了

哈哈,估计是电源出问题烧的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昨天接了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本,大短路,1.35vs_vga上管短了,后级一个220电容短了,换了加电3.a键盘灯亮,内 ...

不换一个试试么,这本子没显卡就不值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不换一个试试么,这本子没显卡就不值钱了

和客户说一声吧,对了你单板上电电流多少

网友K:
没注意看,换了再说吧,显卡显存问题都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没注意看,换了再说吧,显卡显存问题都可能

哦了,和客户先说一下

网友L:
引用 网友D:
下次找我买u 成本没这么高

有个i7-7700装系统蓝屏不晓得是不是cpu问题

网友L:
引用 网友L:
有个i7-7700装系统蓝屏不晓得是不是cpu问题

pe也蓝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存硬盘都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pe也蓝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存硬盘都换了

pe也蓝屏大概率是了,买一个u回去试试,就算不是u问题也可以退回给我,最多亏个运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下次找我买u 成本没这么高

收藏了 换CPU找你

网友:
成本太高了,一不小心就赔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除了U外,还有卖南桥吗?如SR40B SR17E

这个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