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按键串键,速来大神支招!

楼主(2020-11-03):
一台戴尔15-5577,板号:DAAM9BMBAD0
故障是串键 目前按A出Q 按Q出A 按W出Z 按Z出W  大概这么几个键  其余按键基本正常 未作测试
测试时已去掉键盘用USB键盘  并且也是裸板测试 键盘排线座子处的耦合电容也被全部去掉了  EC换了新的  桥BIOS和EC BIOS都刷过  目前还是一个样!  可还有其他哪里没查到的  各位支个招!!

补充内容 (2020-11-20 11:38):
机器已带走,问题大家想都想不到!  就是输入法问题,客户的儿子在法国,用的那边的键盘或者输入法(大概是这么个意思)然后他儿子直接让其把输入法切换一下解决了! 我TM当场石化,  可怜我飞了几十根线,泪目!!

补充内容 (2020-11-20 11:40):
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,也好有个借鉴,不妨试一试!

板号及换后的EC

板号及换后的EC

键盘排线座后的电容

键盘排线座后的电容

网友:
键盘接口附近有没有3个或者几个六条腿的小管子  全部换了试试  以前碰到过

网友(点评):
接口附近没有这东西

网友:
先把接口的排阻拆了 不行就写个EC程序

网友:
估计板层问题,找到串键的两条线,从ec直接拉线到键盘座,两端都要断开与板子的连接

网友A:
键盘接口换一个

网友(点评):
接口已去掉 还是一样

网友:
怀疑板层问题。之前修过富士通的卡键,Ec接口换了一样。刚换完测的时候是正常的。板吹热了好了。一会又卡键

网友(点评):
这样的话 难道要飞线 下下策 毕竟会吧原线路断开 实在没法就这样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接口换一个

意思是接口可能存在短路?我去掉看看先

网友B:
我上回修了一台神州的进水机修完也是有几个按键串键!后来串键得问题没搞定......

网友:
之前看到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,好像用组合键一起按能恢复

网友:
这玩意也就ec管了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上还有其他的单独的芯片来管理键盘的

网友(点评):
看点位 此机就是EC管理键盘

网友C:
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把键盘改一下     按A出Q 按Q出A    那就把   AQ的线换一下

网友:
AQ换线,这招确定能够使用。不过貌似难度很大。我也是拆电阻电容,刷
程序。不行就换板,便宜的板那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上回修了一台神州的进水机修完也是有几个按键串键!后来串键得问题没搞定......

你这头像,我有点慌。还以为屏幕里进苍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把键盘改一下     按A出Q 按Q出A    那就把   AQ的线换一下

那我觉得还不如把键盘上q和A扣了,互换一下位置

网友:
测试时已去掉键盘用USB键盘?啥意思,用USB键盘也这样?
找到AQ相关的线,直接拉线。试试,排除一下板层。
先一个一个测,一边按键,一边万用表测看哪条线有反应,再查对应的图纸直接飞线,板层上的线两头都要断掉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把排线座子和EC处全部割掉 然后用USB键盘 还是串键

网友(点评):
实在搞不好 最后飞了几十根线又给客户接上 泪目!!

网友:
一般都是板层有漏电,找到串键的两个键相连的脚位,然后把线割断,把EC脚翘起飞线

网友:
能搞的都搞了,估计就是板层有问题

网友:
如果一开始进pe去测试键盘也许就发现问题了,没人会想得到是输入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