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c3289显示屏求助

楼主(2020-11-03):
有一个芯片烧了,看不见全部型号,某宝也没有,不知道什么内代替!

网友:
这种估计换了芯片也没用。

网友:
拆了芯片看看才知道

网友:
我上次就 有一台换了芯片也不行,听说是雷击的

网友:
就怕换完芯片旁边排线会不会脱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