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1060显卡 2E 报警不显,电压都有,双显卡进去 可以看到1060,可安装驱动怎么修

楼主(2020-11-03):
显卡1060显卡 2E 报警不显,电感的电压都有,双显卡进去 可以看到1060,可安装驱动怎么修?

网友A:
装驱动有叹号没?驱动错误代码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驱动有叹号没?驱动错误代码多少

装驱动没有叹号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:
43吧代码..

网友B:
无从下手了。。。想问下这种情况下如何测试是不是显存问题?

网友:
显卡图纸很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从下手了。。。想问下这种情况下如何测试是不是显存问题?

至少先跑个mats吧

网友:
显存供电出来没 没有显存供电会显示代码43 不亮机 如果开机等久一点灰屏 显存虚焊 测试显存供电就显存旁边小电容哪里测试是否有1.5V输出 有就正常

网友:
如果显存虚焊 选择盲测 没有显示情况下输入代码测试程序 测试完关机 接上亮机显卡 查询测试结果即可

网友:
先有12v,5v 1.8v 1.45v 1v 0.8v

网友:
驱动没有叹号,基本上证明卡是正常的。
你如果是6g的卡,可以试试看能否挖矿,能挖矿,则是好卡。qskg.top下载软件

网友C:
bios开关有没,注意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开关有没,注意一下

bios开关 是怎么测试 开和关?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,

网友D:
用软件测试颗粒  供电正常 就是颗粒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软件测试颗粒  供电正常 就是颗粒坏

不显示的  如何测试,请教

网友:
2E有一半机会是不读BIOS。特别是烈焰战神的超频键。

网友(2021-03-05):
跑个测试软件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