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60P外接显示,内屏不显示

楼主(2020-11-03):
一台联想Y560P外接显示,内屏不显示,外接VGA后,拔掉VGA线后,内屏偶尔能正常显示,请教下各位大师,问题出在哪?,屏线已经换过新的了,屏也是正常的。是不是显卡坏了?

网友:
挨个查  屏供电 信号这些正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