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tpn-q139换硬盘后开不了机 求救

楼主(2020-11-03):
hp tpn-q139换硬盘后第一次能开机,显示一了英文 没注意看,,按了回车后,自动关机 再也开不了机了,,,这个是不是hp的自己自动锁死啊? 大神们有解决方案吗。

网友A:
过一天再试试,不行就送修把,不要扩大故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一天再试试,不行就送修把,不要扩大故障了

过一天再试的用意是?

网友:
等一等会自己好的,

网友B:
清BIOS试试也不行吗,没有这样的锁死设计吧

网友:
要考虑的问题

第一,新人要多注意。搞小型数码产品。。第一件事,时刻要拨电池
偷懒会有静电出问题

第二,为什么叫你休息半天或者一天测试呢。。有时候有自我保护的功能。过段时间就能显示开机

网友:
会不会是主板坏了,这种情况很多是主板有问题才导致不能开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清BIOS试试也不行吗,没有这样的锁死设计吧

刷了BIOS 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这个英文肯定是温控那边报警了。。这个机器有通病

网友:
你仔细看开关左边那些电容,电阻,肯定有辅食。。

网友:
估计烧坏了

网友:
是 隔离保护充放电  电路  mos 管击穿了,,,不知道怎么回事,,盖上壳 点机会击穿电路

网友:
电池电压和适配器电串到一起了吧

网友:
过一天再试的用意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