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R7-265A-25A VA.S 显卡花屏 黑屏 蓝屏故障维修事例

楼主(2020-11-03):
前几天弄这个265显卡测试程序,一直没有弄好后来换一个版本的可以了,今天这块显卡什么情况呢,显卡可以正常进入系统,只要不跑3D程序基本上不管用多久都没问题的。只要跑3D几分钟就开始花屏。

一开用显存测试程序测试也没有问题

然后我又跑了一会甜甜圈,让他多跑一会然后等出现问题马上进入测试程序结果发现G通道有问题。

先看一下故障现象吧!不是灰屏就是蓝屏还有花屏这种竖条纹,这种条纹有些卡是显存供电不稳定也有可能导致,但是这个卡应该不是,因为电压我也测试过的

然后直接干显存,我也不加焊了,加焊有可能会好可能管不了多久,换一个好一点。

然后换上显存用甜甜圈又跑了20-30分钟没有发现问题问题基本上解决了。

网友A:
想问下,你更换显存时 需要上BGA吗?还是直接风枪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,你更换显存时 需要上BGA吗?还是直接风枪吹?

预热台+风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,你更换显存时 需要上BGA吗?还是直接风枪吹?

人家直接用风枪吹的话,下面都有预热台的。没有预热台还是用BGA保险点。。

网友:
风枪加预热台是必须要的,BGA的话不一定,只要不干核心不需要BGA的。

网友:
这显卡买一个二手的也不贵的

网友:
手头上还有10-20片有问题不修太可惜了!今年显卡货源紧张,修好也总还是有人要的。

网友:
技术牛皮。学习了

网友:
虽然显卡修得少,但还是要支持下

网友:
楼主请教下  N卡的供电时序是  5V 1.8V 3.3     GPU 供电  , 显存供电  后面那个电压是什么
是这样的顺序吗

网友(2021-01-14):
测试就花屏  看电影正常

网友B:
265a显存软件哪里搞的

网友:
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

网友(2021-04-21):
同显卡  同花屏  求这个显存测试工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65a显存软件哪里搞的
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,你更换显存时 需要上BGA吗?还是直接风枪吹?

换显存,不用上专业的机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