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C24F390FHC刚过保,就坏了。新手修显示器

楼主(2020-11-03):
不开机,拆开,插上电,手触摸到8脚芯片,发烫,型号忘记了。断电,测量,发现有2个电容短路了,拆下它还是不行,接着拆下8脚的,从旧板上搬了一个过来,亮机了。

网友:
楼主是上饶哪里的?

网友:
这个八角芯片应该是mos管、调压使用的、

网友:
现在都懒了,遇到这样的直接换板了,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