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DELL 15-3567板号15341-1风扇狂转不显示

楼主(2020-11-03):
DELL 15-3567板号15341-1风扇狂转不显示,BIOS刷了N遍中间点亮过几次也进过系统,关机后再开又不显示了,没思路了

网友A:
加焊加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加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

加焊哪个位置

网友:
加焊CPU吗老哥回句话在线等

网友:
遇事不决干南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