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6 820-00932 二修不升压 不充电故障

楼主(2020-11-03):
整机无进水,客户之前换了一组cd3215芯片
拿到主板首先测了一下接口芯片cd3215的LDO电压无短路  且电压正常
Cb304此时无电压输出   没在乎     按照时序查smc 应该得到SMC_RESET_L信号 然后U1900时钟起震  然后smc自身读取程序开始引脚配置  这些都正常
单查到smccd3215通讯是I2C总线发现有一路不正常
I2C_UPC_X_SDA2能正常传输  如图
I2C_UPC_X_SCL2  则不正常 电压瞬间上升到3.3v 然后掉了下来 如图 正常的波形应该如同上图
I2C_UPC_X_SCL2EC 通讯有个电阻R3042 断开后 再用示波器测量发现EC信号发出端是正常  再看断开后的波形
再来一张主板测试图
此时已经感觉问题很明显了   决定先去掉一个3215 再去测试一下波形
首先将其U3200 拆除 故障还是一样 然后拆掉u3100 波形恢复正常
这里就不在上传图了  因为和读取正常的波形图片是一样的波形
这里我也不再犹豫哪一个坏了 直接换2个上去
看图说话吧  一边修机一边发帖耗费了4个小时 打字编辑太累 已经快11点了  还要干一台1989
此时开机电流完全正常 维修至此结束

网友A:
巧了 前天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也是二修机子 也被干了一组  ,但是我这是是二组里面一组 板层短路了,。。后来去掉cd3215焊盘。另外飞线解决。。花了二天时间 真的是修的头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巧了 前天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也是二修机子 也被干了一组  ,但是我这是是二组里面一组 板层短路了,。。后来 ...

难道故障都一模一样啊    不过我这个就是芯片坏了导致的  直接拉低了总线电压

网友B(2021-01-09):
四个芯片,   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坏了  必须换掉   ,不然也不会升压?也不会触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四个芯片,   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坏了  必须换掉   ,不然也不会升压?也不会触发?

是的  一个损坏会导致不升压

网友(2021-03-26):
要是短路应该是不行 但是不短路怎么会影响升压呢?  每个电源口都是独立的  其中一个连5V供电都没有怎么会工作呢?

网友:
PP20V_USBC_XA_VBUS 4个都是单独的  比方说介入其中一个口 另外三个口连最基本的供电都没有 挺困惑的

网友(2022-02-11):
楼主厉害,学习了,需要加分。

网友(2022-04-01):
这个CD3215升压芯片,不管有几个,只要有一个有问题,全部关闭!哪怕短路的,你拆掉也是不行的,有检测电路,必须全部正常才能开机!

网友:
学习一下电路分析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4个坏一个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