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山立电源主板老是容易坏

楼主(2020-11-03):
通电5秒后,灯管不亮(测机灯管)主板风扇正常运转,5V 12V 不正常,大批机器都差不多是这个问题,求大师指点,感谢

网友:
说明板子有通病,反激加灯管驱动?零件不多,耐心分析下电路

网友:
这个颜色的好像是炸了的。

网友:
带高压的板

网友:
换电容试试吧

网友:
这个电源的板吗?

网友:
应该要换换电源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坏了呢?

网友:
如果输出电压没问题的话,就断开高压部分,用通用高压条改

网友:
查小六脚工作条件,这电源很普通。

网友:
检查是否短路了

网友:
这个芯片型号是多少 这个是6脚的

网友:
怎么个不正常,具体电压是多少?没有电压不好分析,不过一般检查光耦附近。看小6脚供电电压和反馈参数测量。

网友:
不过,好像你发错板块了,这个应该是显示器案例板块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