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元件怎么替换?

楼主(2020-11-03):
这个元件怎么替换?这三个蓝色的是电感吗?我看有人说是零欧电阻。是电感的话怎么找替换呢?
PS:是去怎么搜索这个电感元件,型号规格什么的,不是怎么操作。

post_deleted

网友A:
第一,下载注册本网站迅维专利  主板图纸大全   鑫智造

第二,技术好烙铁  风枪加焊油就可以搞下来了

网友B:
风枪也行,BGA机也方便。看你怎么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风枪也行,BGA机也方便。看你怎么办。

不是,我意思是去哪里找替换的电感元件,上购物网站怎么搜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,下载注册本网站迅维专利  主板图纸大全   鑫智造

第二,技术好烙铁  风枪加焊油就可以搞下来了

不是,我意思是去哪里找替换的电感元件,上购物网站怎么搜索。

网友C:
rgb三色的信号电感,可以直连

网友D:
找个一模一样的电感来替换就可以了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找个一模一样的电感来替换就可以了啊

怎么搜他型号规格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gb三色的信号电感,可以直连

把这颗电感取下来,用一根导线连接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怎么搜他型号规格呢?

这种好像看不出来规格的,看图纸或只能找一样的替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好像看不出来规格的,看图纸或只能找一样的替换

找不到图纸,只在迅维网上找到个这个。

网友:
VGA的三原色电感  直接直连就行了

网友F:
话说为什么要替换?这三个又不是很爱怀  三原色阻值低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话说为什么要替换?这三个又不是很爱怀  三原色阻值低?

R线阻值500多,缺色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R线阻值500多,缺色。

这个是直通的  只要不是阻值增大就没关系  顺着这R往下查看通哪个管子 一般换掉就行了  希望不是直通南桥

网友:
上面不是写着4R7 圆柱电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是直通的  只要不是阻值增大就没关系  顺着这R往下查看通哪个管子 一般换掉就行了  希望不是直通南桥

就是这个蓝色的电感两端打阻值有5百多,其他两个都是直接蜂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