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款A1466安装显卡驱动黑屏

楼主(2020-11-03):
机器是MacBook air A1466  2015年初的机器 cpu是i5-5250   安装苹果系统是正常进系统使用的,版本是10.15.7  但是安装Windows系统,安装显卡驱动就会黑屏,bootcamp的版本是6.1(6136),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我再12寸的1465上碰到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是去百度查 然后直接打指定的那个版本的核显  除了那个版本 别的打了 就是黑屏的  和你的一样 不过不知道你这台是不是  不排除CPU坏了哦  我也修到过 祝你好运

网友:
苹果系统装14以上或者直接更新主板固件

网友:
应该还是系统驱动的可能性大点吧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去百度一下有的

网友:
系统没装好哦

网友:
苹果系统也能装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