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已解决】被系统和谐了,什么都访问不了

楼主(2020-11-04):
被系统和谐了,什么都访问不了

网友:
迅维,你这就有点过了啊,我做错了哪里?触发了你的和谐机制

网友:
您好,网站没有禁止哦!
请检查一下您的手机网络,或者是不是你手机把APP给禁用了?卸载了重新再安装一下再试试!

网友:
昨晚这样是软件问题,一直上不了

网友:
就是迅维网的问题,我也上不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