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自修,求大佬帮助七彩虹b150m d

楼主(2020-11-04):
小菜鸟的b15m 因掉了颗电阻 开不了机。想走个捷径:求有这款板子的大佬帮我测量哈电阻率,或者有图纸的大神帮忙指导哈。掉的电阻具体位置请看下图。谢谢!

网友A:
可以把版号拍清楚点  想帮也帮不了    一般这种你可以直接上个10K的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版号拍清楚点  想帮也帮不了    一般这种你可以直接上个10K的试试

b150m d v23

网友:
这看着像连接风扇的呀,应该不关开机的事,主板其他电压不测一下?最简单先刷个bios嘛:daxiao:

网友(2021-03-15):
我测了, 是10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