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米笔记本维修记录帖

楼主(2020-11-05):
机器型号:小米
板号:DA0TMBMB6D0 REV:D
主板图:
正面

反面

CPU

电感阻值图

备份BIOS:

网友:
这么多小问题,楼主也够耐心的了 佩服

网友A:
你写了半天 写了什么?

网友(点评):
见招拆招,维修账,就 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写了半天 写了什么?

事实是我也不怎么会修,只是碰了运气。所以就当记录一下

网友:
小米的机器修复率太低了。

网友:
高手,有耐心啊,

网友:
有一台一样的机器,楼主有电路图吗,或者发过去给你帮忙修

网友:
这厉害。我一般就放弃,,

网友B:
这样维修费要收多少钱?  维修费+内存,,客户没意见?

网友:
不错,,,,每步都有记录,,,

网友:
有图都找不到位置

网友:
总结:EC,USB五脚供电,3V5V待机芯片坏,

网友:
非常好,学习下,谢谢大佬经验分享

网友:
USB供电管击穿打死3.3V待机芯片,这个和声卡芯片坏拉低3.3V导致不开机一样的。

网友:
和插风扇不开机拉低5V电压差不多,楼主还是厉害

网友:
这笔记本  说实话 没有耐心的人 不好修  现在的笔记本集成度 越来越高了

网友:
没有图纸能搞定的都是高手

网友(2021-04-30)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维修费要收多少钱?  维修费+内存,,客户没意见?

不亮机的,修亮机是一回事,蓝屏又是另一回事。两个不同的问题,客户还算好说话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