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-70触发不起来,待机偏高.

楼主(2020-11-04):
      接一台Y40-70板号LA-B131P待机0.08,触发指示灯要亮,就是开不起来,这个情况基本说明EC是没有问题的,故障可能在CPU周围,测得CPU边上L1等短路,断开不短,坐等图纸下手。

网友:
L1是1.05vs_ausb3pll,直通CPU,查一下c58,c59,没问题就是CPU挂了

网友:
谢谢朋友,1.05V短路,的确是CPU挂了,烧鸡大法CPU发烫

网友:
换U可以解决的,亲
只是U不好找呀

网友:
u挂了老铁.....

网友:
现在换U很多客户不愿意修了。

网友:
板子不好修咯  一言不合CPU坏

网友:
拆个CPU换上去看下

网友:
等客户回话看换U还是换板了还是不修了

网友:
这种机器一般客户会不修了,浪费时间啊

网友:
关键现在是找不到好的CPU 。才麻烦。

网友:
要吃土的节奏唉

网友:
6代cpu上市以后,cpu坏的概率直线上升啊。

网友(2025-01-19):
LA-B131P LA-B131P

Y40-70 LA-B131P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