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8 Plus 摔机wifi、GPS信号弱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11-04):
  【故障机型】: iPhone 8 Plus

  【故障现象】:GPS信号弱、WIFI信号弱

  客户描述说,手机摔过,然后机子没GPS信号,WIFI也比以前差了,静音键还没反应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  客户自行更换过外配,故障依旧,那么排除掉外配引起的现象,接下来,拆开机子,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,拆开发现主板的左上角已经断裂。

  我们打开鑫智造查看原理图,发现断裂的位置正好是WIFI和GPS信号的位置。

  接下来,我们把断裂的地方,给飞线接上。

  飞好线之后,静音键重新安装就可以了,我们装机测试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  测试功能恢复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,此故障是摔机导致主板断裂而产生的GPS和WIFI芯片弱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老师,能不能出一个xs改双卡的教程,另外一张卡飞线就可以

网友:
学习下,谢谢大佬经验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