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O x27pro 换国产屏幕总成之后开机黑屏故障求解

楼主(2020-11-04):
好久没有修手机了,昨天晚上接了一个换总成的,x27pro 换了国产总成之后打上胶开机有震动但是屏幕不显示,搞到晚上11点还是没有搞定,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求解。。。。

网友A:
再换一块试试啊。屏幕问题撒。只要原来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换一块试试啊。屏幕问题撒。只要原来是好的

试了,一装上去就不显,不打胶一切正常

网友:
Vivo的屏幕还有进口的啊,测量座子阻值正不正常,正常了就是屏幕问题

网友B:
看看屏幕背面绝缘没有,如果绝缘好的一般就是屏幕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屏幕背面绝缘没有,如果绝缘好的一般就是屏幕有问题。

绝缘也做了,还是不行,那个小板那里有个胶片,不装就蛮好,装了就不亮

网友(2020-12-12):
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一输密码久黑屏 但是开机 待机电流都正常 屏换了就几块了

网友:
去看一看是不是版本的问题,

网友:
以前有过这种现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