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E2242CA LED的还是灯管的?怎么烧电源盒?

楼主(2020-11-04):
后盖打开了,灯管在哪呀?怎么烧电源盒呢?

网友:
烧电源和灯条有关系?

网友:
nguồn rời 19V cấp từ ngoài vào. Qua các bộ chuyển đổi 24V và 5V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没有高压变压器的肯定是LED,灯管是上下的,很少有一边的,也有,烧适配器应该和这个板的问题不大

网友:
液晶的为啥找不到高压变压器呢?

网友:
集成在一起了

网友:
多半是降压模块烧了造成短路

网友:
降压模块在黑朔料布底下?谢谢高人指点

网友:
黑绝缘底下,有很多一样的方型器件 可能是灯管供电吧?

网友:
是不是LD1117A短路了?请教

网友:
用500型万用表量入端与出端正反向差不多,小白没经验带着灯管呢?再说,输入端前面的电阻没断上。上那买去呀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