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机7代,8代换南桥后,为什么还不行?

楼主(2020-11-04):
最近碰到好几台游戏机,MSI的,ASUS的都有,都是南桥短路,有7代的,8代的都是很新的。换了南桥后,能开机,不显示,有的是大小写键可以按亮,有的不过内存,BIOS都刷过,也有换原机ME,可是就是不显,有老铁碰到过吗?

网友:
没人修到过..是不是 桥烧了..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坏了..或者是 CPU也有问题呢

网友A:
现在这种桥,芯片本身坏的很多。太难了

网友:
分什么一大堆版本服了

网友:
是SR40B之类的南桥吗?

网友:
不会啊 一般换了都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这种桥,芯片本身坏的很多。太难了

主要还是太过集成化。

网友:
不是说这些桥要用工厂的吗= = 貌似不是工厂的都可能点不亮机器

网友:
MSI的是有通病的,ASUS的U坏多.

网友:
低功耗 高性能    企业  消费     版本不一样、

网友:
msi 挑南桥的 细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