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_RSMRST被IO拉低怎么办?

楼主(2020-11-04):
这个0_RSMRST电压正常.

把OR7 拆了, 0_RSMRST电压就正常.  装上去NQ19就会被拉低, 但是Q61上的3.3V是正常的.

IO换过了,求思路.

网友:
nq19被拉低,你去查一下nq18啊

网友:
顺着nq19查啊  2脚是高电压吗  是的话就继续查NQ18   D4

网友:
DEPSLP这个信号正常吗?还有后面的NQ18,这个比笔记本好,还有电路,直连的看都看不到

网友:
这个只有大神出个绝招

网友A:
拆了NQ19 一样.   只要OR7一连IO, 就被拉低.拆OR7 NQ19都正常的.

IO换了二片了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拆了NQ19 一样.   只要OR7一连IO, 就被拉低.拆OR7 NQ19都正常的.

IO换了二片了.

平台待机条件未满足,RSMRST肯定拉低了。

网友A:
电压是这样的.  拆掉OR7后, O_RSMRST是高电平.   不拆就如上图.  板我收下来了. 就是想研究研究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平台待机条件未满足,RSMRST肯定拉低了。

我说了,拆了NQ19  只要不拆OR7 就是低电平.

网友:
我曾经遇见过,因为有一样的料板,把三个管子旁边的都换了,还是一样,低于3.3,大约,1.1左右,后来我尝试直接拿掉NQ19,然后 直接NQ18的3.3V的B级脚位边到上面,开机居然亮了,客户已经 用了一个月,没什么BUG

网友:
rsmrat还要到桥去的哦

网友:
直接把Q18 拆了是不是可行,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:
qn19换过没有,控制级低电压qn19不会导通,测一下阻值或者换一个

网友:
按照时序是io供电正常才会发出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说了,拆了NQ19  只要不拆OR7 就是低电平.

看好。拆了OR7。IO与桥断开了,你说的恢复3.3是指哪端没说明。再者。这个是给桥的信号,如果这步之前的待机条件有没满足的,你就算拆了Q19也没用,强制置高没用的。关键是满足待机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是这样的.  拆掉OR7后, O_RSMRST是高电平.   不拆就如上图.  板我收下来了. 就是想研究研究.

此处测量高低转换正常,但RSMRST未被置高,说明要么无上拉。要么管子坏,要么还有条件不足IO置高它

网友:
这个电压在什么前提下才有啊,是io收到3vsb就有还是怎么来的?

网友:
拉低到多少你没有说清楚,是0v还是低于3.3v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看好。拆了OR7。IO与桥断开了,你说的恢复3.3是指哪端没说明。再者。这个是给桥的信号,如果这步之前的待机条件有没满足的,你就算拆了Q19也没用,强制置高没用的。关键是满足待机条件

你那个时序图能发我一张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那个时序图能发我一张吗?

网友:
估计是io的条件不满足还是io拉低的,看看dpwrok那一路怎么样。浅睡眠的3.3正常否

网友:
来自: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
没搞定. O_RSMRST是Q61通过电路转换到桥的.
这个信号第一路受控于 DEPSLP,是如果不正常会拉低这个信号.现在是正常的. 拆NQ19也一样.
另一路控制这个信号的是IO 114脚. 把IO的控制电阻OR7拆了, 桥那边就正常. 连上,OR7这个信号就会被IO拉低. 换过IO,无效. 测过没有断线.
还是无解中. |